[应用相关] 机智云生成的MCU代码移植到标准库的STM32教程

楼主(2018-06-19):
       手头上正好有STM32的开发板和ESP-12E模块,想着控制个WS2812玩玩。到MCU开发的时候下载了生成的代码发现是HAL库的,无奈自己刚刚学习stm32,用的是标准库,在论坛发现关于STM32CubeMX移植的教程满天飞,标准库却寥寥无几,发现有很多群友和我一样刚刚接触不知道怎么移植,这里参考了官方的移植MSP340教程并修改出适用于STM32标准库的教程。

楼主:
步骤1、下载好的代码包是这样的,需要把这两个文件夹直接复制到自己工程的文件夹里面:

楼主:
步骤2、添加到自己的工程组里面,并添加路径:

楼主:
3.打开gizwits_product.h 需要修改的地方如下,查看代码行数可以快速找到)

楼主:
4.打开gizwits_product.c,需要修改的地方如下:

楼主:
5.下面删除的几个初始化函数很重要...必须自己写好,要能正常使用

楼主:
6.接下来是串口发送函数,我用的是DMA+中断发送接收的,修改成能发送数据的函数..建议先把串口功能调试好在填入调用
int32_t uartWrit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 0;

    if(NULL == buf)
    {
        return -1;
    }

    for(i=0; i<len; i++)
    {
         //这里填入串口发送函数
          TxBuff_esp8266[i]=*buf++;

       /* if(i >=2 && buf[i] == 0xFF)
        {
             //这里填入串口发送函数,发送0x55,意思是遇到0xFF后面要加0x55
             //这地方折腾了很久才成功,官方的大神说要加上,但是我删除了也可以用,求解释
             //官方说是要求加上的..我直接删除了也能用,你们要是这里加了不行的话也删掉试试
        }*/

楼主:
7.接下来打开main.c文件
添加自己的初始化代码,并且调用gizwits的相关函数
记得把这两个头文件包含进去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common.h"

楼主:
8.修改中断函数

楼主:
9.打开gizwits_product.c,找到gizwitsEventProcess的函数,下面那里有你添加的数据点,可以添加自己想要的功能。
举个栗子我的是控制WS2812,直接在里面调用WS2812的亮灯函数,把读到的数据颜色数据填入就可以了

楼主:
(本篇**来源于机智云社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NzQxNzkwNA==&mid=2247485282&idx=1&sn=20dac6e5d805806502725f66dedc1d2f&chksm=ebccb43ddcbb3d2bfc947856f30745aa39dab3bc80752d39bb23d9c64f501861ce554b5e1ff7&mpshare=1&scene=23&srcid=0618SN8nJ9JTpVmqed6rgEmb#rd)

网友A(2018-12-16):
有没有工程啊,弄了好久了,真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