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功放

楼主(2018-06-19):
差点因为一个“虚焊”。

谢谢大家!

而成为一堆废铁。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Well。

谢谢大家!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个三极管的基极。

显然,无数次的“镊子操作”,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这个基极的连线,是非常稳固的,而且确实是“连通”。

然而可但是。

本大师的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功放。

众所周知。

本大师每一个新型号的功放。

都是一次做3个的。

那么,其他2个一直正常。

唯独这个“虚焊”的,其实也算正常,就是有时候“啸叫”。

本大师测量,其他2个 的三极管发现,Vbe为0.5V——这是正常的。

而虚焊的这个的Vbe为0.6V。

本大师大惑不解。

因为无论怎么测量这个“虚焊”的基极连线,都是连通的。

后来,经过再次重新焊接。

这个虚焊的三极管,Vbe也变为0.5V。

从而一切都正常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这个故事教导了所有的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

谢谢大家!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本大师的多级放大电路。

差点因为一个“虚焊”而成为一堆废铁。

因为就在几十分钟以前。

因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不得不放弃。

但电路设计依然是正确的。

不仅仅是因为其他2个都正常。

而是因为,本大师非常清楚,这个“故障”仅仅就是一个“例外”。

即使近期无法发现问题。

本大师的功放。

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功放。

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功率放大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事实上。

谢谢大家!

那个“旋转电位器”导致的“爆炸案件”。

可能也与这个虚焊有关。

而且就是这个功放,在旋转电位器的时候,三极管爆炸了。

为了这个“虚焊”。

本大师都违反了自己的原则——即,永远不使用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RC儒贝尔电路”。

看来。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原则。

更好的事情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观摩下大师的实物照片,是否可以?

网友B:
哪里有自称大师的

网友C:
大师有二级垫工证没,焊那么大个三级管用镊子散热过快,容易虚焊,用手就行了,散热慢些

网友D:
本大师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E:
牛X大了。。。。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功放
。。。。。
太吓人了。。。。

网友F:
吓人的技术

网友E:
菊花是吹牛X的,这个是真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