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19):
各位,我在使用CD4051时原来用51 单片机可以通道选择,现在换成STM32了不行了,
电路图如下:T1的范围为正负15V,现在ABC,有控制信号,X一直默认为0通道,

4051的数据手册门槛电压如上,感觉用的4051不对,哪位有好的办法可以推荐下,STM32控制4051 ,正负15V,

xch
另外,可以将电阻网络移到输入端做可变衰减。这样+/- 3.3V供电都行
xch
看电路是个可变增益交流放大器。 使用了LM324两级放大。 说明实际输入信号峰值电平很低。 CD4051没有必要使用较高的15v电源。 CD4051改用低压版本的即可。

网友A:
三极管提升电压

网友A:
另外CD芯片30V电压感觉怕怕的,一般是18V电压

网友B:
CD4051是CMOS电平输入,工作于15V时,输入低电平要4V以下,输入高电平要11V以上,要用电平移位电路了。

用STM32很不爽的之一就是驱动COMS输入电平的器件,比如驱动74HC595做的LED点阵屏,屏工作于5V,但是STM32工作于3.3V,所以驱动有问题,只能用昂贵的双电压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需要用三极管提升STM32的输出电压才可以

网友D:
可能速度不匹配,STM32速度太快了

网友E:
stm32与4051的电平不匹配,stm32输出高电平3.3V,可以用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把3.3V驱动IO全部提到5V供电,4051供电太高了,+-5V足以

网友F:
我用CD4051做ADC通道选择, 用STM32驱动,没有什么问题呀。 CD4051和STM32一样用3.3V供电。公共端连ADC芯片,8路模拟信号切换,好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那么高的电压,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高的电压,怕怕。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电压范围为正负15V,所以4051就用正负15V供电。这个系统已经量产很久了,没遇到过4051坏的,只是现在要用STM32来做,STM32不能驱动CD4051,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CD4051做ADC通道选择, 用STM32驱动,没有什么问题呀。 CD4051和STM32一样用3.3V供电。公共端连ADC芯片 ...

那你将CD4051用+-15V供电,看看你STM32还能控制不?

网友F:
15伏供电没有经验呀, 我只是把我的情况列出来供参考而已.

网友G(2020-07-05):
引用 网友F:
我用CD4051做ADC通道选择, 用STM32驱动,没有什么问题呀。 CD4051和STM32一样用3.3V供电。公共端连ADC芯片 ...

老大能不能把STM32用cd4051扩展adc的程序给我发一个学习学习呢,10724265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