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只能切换两个信号层

楼主(2018-06-20):
不知道PCB出什么情况了?altium designer17只能切换两个信号层。其他的层打开了,切换不了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
楼主已经解决了。

在PCB界面,按L键,把圈起来选项的钩去掉,勾选显示和使能机械层1,按回车键确认设置便能恢复正常

网友A:
可能是中文版的BUG,重启软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中文版的BUG,重启软件看看

重启一样

楼主:
顶我上去,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