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DC-DC芯片

楼主(2018-06-20):
请问想通过单片机控制DC-DC芯片的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可调,一般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呢,把其中一个参考电阻用数字电位器代替可以吗,还是有其他方案

网友A(点评):
microchip 有这种专业mcu。

网友B:
1 数字电位器可以的
2 DAC输出电压也是可行的
3 如果只需要几个档位,三极管开关 选通不同的电阻也是可以的
4 PWM  F-V 运放输出电压也是可以的
1 2 成本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数字电位器可以的
2 DAC输出电压也是可行的
3 如果只需要几个档位,三极管开关 选通不同的电阻也是可以的 ...

4 PWM  F-V 运放输出电压也是可以的
是指通过调节PWM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吗

网友B:
是的 具体电路自己搜下 F/V转换

网友C:
简单的,我就是PWM+RC滤波,特别是那种PWM输出可以设置成开漏模式的。

网友D:
可以,没有问题,具体要看你可调电压的范围和调节的方式来选择控制方案的,可以参考下网上可调电源的方案。

网友E:
美国泰德半导体DC-DC芯片与MOS选型表
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F:
只要改变电压基准即可实现调节,显然数字电位器和模拟开关选择的分压法、DAC的电压合成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F:
注意,程控电源有模拟环路和数字环路之分,前者依然是模拟电源,后者则是所谓数字电源。模拟电源的稳压过程靠稳压调节器本身,根据输出采样电路的分压值来决定输出电压和实现电压反馈,而数字电源则靠处理器算法来实现调节,电压采样电路则是ADC,电压调节和稳压都是由算法实现。

网友G:
有些DCDC芯片是带PWM控制的,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来控制

网友H:
我其实觉得单片机控制 DC-DC,还不如单片机 PWM 输出直接控制 MOS 驱动芯片。采样电阻犯不着数字电位器,直接固定采样接到单片机的 ADC 上。单片机程序里面做一个 PID 控制回路,采样 ADC 控制 PWM。这样我觉得是最省钱的,MOS 驱动芯片一般都要比支持单片机控制的 DC-DC 或数字电位器便宜。

网友I:
我们这样做已有10多年的历史,几款成熟卖的产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其实觉得单片机控制 DC-DC,还不如单片机 PWM 输出直接控制 MOS 驱动芯片。采样电阻犯不着数字电位器,直 ...

我最初也有这个想法(用单片机做小功率程控开关电源),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以及计算,发现16位的pwm在专门的pwm芯片(很常见的,价格也很便宜)面前,有点渣渣了,精度和响应速度都差不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最初也有这个想法(用单片机做小功率程控开关电源),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以及计算,发现16位的pwm在专 ...

这还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了。印象中 IR2104 这款 MOS 驱动芯片可以用一个 PWM 输出来实现同步整流,也许可以提高一点效率。

ST 还有一款专用于程控开关电源的单片机 STM32F334,搭配适当的外围电路可以比较容易得去实现多相电流模式同步整流程控开关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最初也有这个想法(用单片机做小功率程控开关电源),但是随着了解的深入以及计算,发现16位的pwm在专 ...

想当年我用 ATtiny85+IRL540 做了个程控升压电源,反馈回路没调好输出了 85V,把自己电了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还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了。印象中 IR2104 这款 MOS 驱动芯片可以用一个 PWM 输出来实现同步整流, ...

我之前想做个程控电源,作为实验电源用,但是查了资料之后,发现16位的pwm实在勉强凑合能用,stm32响应速度也比专门的芯片也没优势,所以就放弃了。我也是看了网上有人用stm32做电源才有想法的。

网友K:
大部分情况PWM很足够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想做个程控电源,作为实验电源用,但是查了资料之后,发现16位的pwm实在勉强凑合能用,stm32响应速 ...

多少位其实无所谓,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开关频率。哪怕只有 8 位 甚至 6 位,只要切换频率够高效率就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