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emWin移植

楼主(2018-06-20):
各位高手,我自己制作了一块429的板子,用LTDC接口连接了液晶屏,扩充了SDRAM,目前硬件一切正常,液晶屏的驱动也都对了,把液晶屏的显示缓冲器定位到了0xd0000000.
现在我想学习STemWin,把STemWin移植到板子上,虽然也从网上看了一些文档,可还是不太清楚,望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原子,野火,硬石开发板,安富莱电子。把他们有关stemwin的资料下载看一遍就好了。

网友B:
先下载个例子看看。

网友C:
野火的PDF可以看看。

网友D:
STemWin是专业的图形堆栈库,可以建立图形用户界面(GUI)
注意:
现在,STemWin库和文档位于HAL库中。

例如,在STM32F7 库中 有一个目录,其中有一个关于SEGGER 图形库(STemWIN)的大量文档。
下载库,解压缩并查看下面的目录。
C:\ ..... \ STM32Cube_FW_F7_V1.2.0 \ Middlewares \ ST \ STemWin

在下面的目录中,有一个使用Segger 库的STM32F7-DISCOVERY的例子。
所有的STM示例都参考这里的SEGGER 示例。 请阅读位于以下位置的readme.txt文件: C:\ ..... \ STM32Cube_FW_F7_V1.2.0 \ Projects \ STM32746G-Discovery \ Applications \ STemWin \ STemWin_HelloWorld

主目录是:
C:\ ..... \ STM32Cube_FW_F7_V1.2.0 \ Projects \ STM32746G-Discovery \ Applications \ STemWin

另请参阅CUBE。

STM与SEGGER微控制器有限公司合作,STM可以提供基于SEGGER emWin的STemWin解决方案。

该库是一个专业的图形堆栈库,可以利用任何STM32,任何LCD / TFT 显示器和任何LCD / TFT控制器构建图形用户界面(GUI),并尽可能利用STM32硬件加速。

STemWin以二进制形式免费提供给任何STM32客户。
该库是为M3,M4和M7内核编译的。

STemWin库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具有丰富的功能,如JPG,GIF和PNG解码,许多小部件(复选框,按钮...)和一个VNC服务器,可以远程显示本地显示,还有专业开发工具,如GUIBuilder来创建GUIS通过简单的拖放操作。

主要特点

    以二进制形式提供免费的专业图形堆栈库
    能够处理多种显示和优化机制
    内存保留功能(内存池,每带屏幕创建,只刷新更改的部分...)
    原始图形渲染器(像素,形状,字体,...)
    Alpha混合,抗锯齿,光标
    窗口和重叠管理器
    丰富的小部件(按钮,复选框,日历,仪表......)
    VNC服务器通过VNC协议远程显示显示器(基于TCP / IP)
    全套开发工具:用于创建屏幕的GUIBuilder,字体转换器,模拟器...

网友D:
http://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emwin.html
下载这个页面里提供的文档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