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8-06-20):
ADC1和ADC2分别工作在独立模式,ADC1负责采集IN0-IN3,ADC2采集IN4-IN7。ADC1使用DMA2的stream0,ADC2使用DMA2的stream2,采用规则通道循环采样。
遇到的问题: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ADC1和ADC2的时钟同时打开ADC1不能工作http://www.stmcu.org/file:///C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471896672QQWinTempRichOle92{IZDL{RVIY_{16GD{R}AP.jpg,ADC2工作正常。如果换做ADC1和ADC3组合,或者ADC2和ADC3组合全部可以正常工作。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查了很久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修改成双通道模式即可

网友B: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ADC1和ADC3分别工作在独立模式,ADC1负责采集7个通道,ADC3采集3个通道,ADC1使用DMA2的stream0,ADC3使用DMA2的stream2,采用规则通道循环采样
ADC1工作正常,但是ADC3工作不正常。
需要怎样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成双通道模式即可

我修改过,但是依然不好使,能不能发一下修改代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修改过,但是依然不好使,能不能发一下修改代码?谢谢

额 我只是建议一下

网友C:
有大神这么用过吗,这个用法我也没用过,围观大神出现。

网友D:
不会啊,这个搞定了很牛

网友E:
多个ADC使用DMA模式时 要注意有好几个模式。

看不到你的代码,如果独立模式的话,各种独立启动ADC,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F:
为什么用双通道模式?

网友G:
不是独立启动ADC的吗

网友H:
我很少用这种模式

网友B:
用轮询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