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中定义长数组问题

楼主(2018-06-20):
我需要定义一组256个16位数据的数组,如何在KEIL中利用N76E003的额外的768个RAM并定义

网友:
你可以看看手册上怎么讲的,以及那个例子怎么操作的。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
The C file combine with assembler code compiler
  Please always confirm the .c file option mark enable
        "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and "Assembler SRC file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ragma asm
                        MOV DPH,0
                        MOV DPL,0

                        ;Write XRAM
L1:
                        MOV A,DPL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DPH
                        CJNE A,#03H,L1

                        ;read check
                        MOV DPL,#0
                        MOV DPH,#0
L2:
                        MOV A,DPL
                        MOV 11H,A
                        MOVX A,@DPTR
                        CJNE A,11H,L3
                        INC DPTR
                        MOV A,DPH
                        CJNE A,#03H,L2
                        MOV P1,#69
                        sjmp $
                        ;read check end

                        ;error alart
L3:
                        MOV R0,#05h
                        MOV A,#55H
                        MOVX @R0,A
                        MOV P1,A
                        sjmp $

#pragma endasm

}

网友:
这里用的汇编,我也不清楚怎么用C做。

网友A:
unsigned int xdata tmp_16[256];
这样就可以了,当然,你必须打开编译器选项里面的target选项卡里面的memory model XDATA 模式

knk
不需要打开。

楼主:
谢谢了

knk
谢什么呀,你被别人误导了。

网友B:
内存模型设置为:Small: variables in DATA 的时候应该这样定义
unsigned int xdata temp_16[256];
如果内存模型设置为:Large:variables in XDATA 的时候应该这样定义
unsigned int temp_16[256];

网友C:
u8 code a_buf[256]  _at_ 0x3700;

u8  b_buf[256] _at_  0x100; //256

u8 i;
for(i =0;i<256;i++)
    b_buf[i]=a_buf[i];

指定位置,配置数据,应该是这样写的

网友D:
keil内存模型设置的意思是变量默认的存储位置,你也可以在新建变量的时候指定存储位置例如使用data idata xdata const这些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