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124串口扩展芯片

楼主(2018-06-20):
最近有用到WK2124串口扩展芯片,有同仁用过这款芯片的吗?它对外接口是SPI的,可以扩展出4路串口。但在看资料时,有个问题想不通:那就是要串口发送数据时,是将待发送的数据送到它的FIFO里还是FDAT里?它有可以直接访问FIFO的命令,但FDA又是做啥的呢?

楼主:
看来用这个芯片的人很少啊。这个芯片是很好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CS端与传输的目的寄存器的配合,这主要是在芯片初始化的时候,寄存器地址不连续的时候,CS控制端一定要释放掉,连续的地址可以不用释放CS线而直接传送数据。

网友A:
這有款帶協議的串口擴展芯片,同時支持增強型 RS485: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8586-1-1.html

网友B(2019-02-21):
只用过扩展8串口的芯片CH438,很好用

网友C(2019-05-20):
请问怎么用发送中断吗?我一使能发送中断就会死循环在中断里,好像一直触发了

网友D(2019-09-29):
发送的数据送到它的FIFO里还是FDAT,其实是一样的,发到FDAT,指向的是FIFO的头地址。

网友D(2020-08-25):
问题解决了没有呀,你可以找深圳恒泰瑞科技技术解   13148878879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