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中断问题

楼主(2018-06-20):
上周五调好使用N76E003的小板子,测了好几个小时都没问题,然后周二再上电,发现一直不停地进中断。我用的是高电平触发,所以即使我把中断引线接地也没用。
然后换了个新板子就好了。
我发现IO输入如果浮空的话会一直进中断,然后万用表测了一下芯片IO和管脚也是通的,每次进入中断的PIF标志位也和我指定的IO是同一个,我就纳闷了,难不成是芯片内部坏了?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发现是虚焊了

网友A:
浮空肯定不稳定的。

网友A:
如果多个板子,只有个别有问题,肯定是板子硬件问题

网友A:
恭喜楼主找到了问题

网友B:
一般浮空是电压不稳定的啊不过找到问题就好了

网友C(2018-12-08):
请问P11和P10两个端口能正常使用上升沿中断吗?我设置了多次,测试了多个电路板,都不能正常中断。其他的PORT1口的 P12~P17中断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