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无刷电机换相规律,请教请教了

楼主(2018-06-20):
看了很多资料,很多都都是用3槽的换相,这个合成磁感线是可以看懂的,然后可以确定换相的步奏。

然后到12槽14极的时候,就有点蒙了。我很想搞清楚。槽极之间和换相的关系。

就是比如12槽10极的。两两是怎么换相的。24槽22极的是怎么换相的。我想弄清楚这些。

求各位大神帮忙一臂之力。另外我看了一些资料12槽14极的是固定绕线方式的吗?为什么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有不一样的绕线方式。。我块蒙掉啦。

网友A:
很简单
不管是多少槽, 我们只讲极, 一对电极是一个电气周期, 分六等分, 获得换相位置
一些资料12槽14极的是固定绕线方式的吗?为什么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有不一样的绕线方式
有最佳方式, 但可以其他稍微少佳一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