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半桥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8-06-20):
最近碰到一个半桥开关电源,研究了半天没弄明白,求大神指点。
原理图如下:
有以下几个问题:
1、副边的+10V,+5V是怎么稳住的
2、为什么R5两端的电压是1V
3、COM端到GND电流的路径

网友A:
似乎,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图是错的。

你好,请问图那部分出错了

网友A:
我只看到输出变压器的接线是错的。其他没细看。

网友A:
稳压似乎是用并联MOS管放电做,但转换器是正激结构,应该很容易烧管子。

网友A:
而且没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