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在进隧道后,发现存在错误数据输出。

楼主(2018-06-20):
公司在研发一款产品,画的PCB板,和购买原装GPS板做比较,在外面车上跑的时候,比较正常,但在跑 隧道路段时,发现原装的电路板,没有错误数据输出,公司画的电路板的电路,跑12次有一次两次的错误数据输出(进隧道时)(原装的也总共跑了12次,公司画的在普通路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上同一条路上跑了上百次)GPS模块型号:NEO-M8N
,,
和原装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不同(没有),其他都一样,现在问下论坛里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可能是软件配置问题,还是硬件天线问题,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软件在离线模式的配置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2018-10-07):
建议采用惯导,或者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进隧道,GPS信号就会消失,至于GPS模块,在信号突然消失情况下的处理,这里暂且不管,很明显,产品软件在这方面处理肯定是有问题,一般情况,采集GPS数据的后续部分,必须有GPS信号正常与否的判断,然后才能根据信号情况和隧道前部分数据,进行惯性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