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iC二极管浪涌测试

楼主(2018-06-20):
一·系统概述
1.系统配置
        SiC二极管浪涌测试台              1台;
        SiC二极管浪涌控制台              1台;
        PC机                             1台;
        示波器                            1台;
        系统用户软件                      1套;
        测试适配器与夹具                  1套;
2.运行条件
        环境温度:    15~40℃;
        相对湿度:    小于60%;
        大气压力:    86Kpa~ 106Kpa;
        电网电压:    AC220V±10%无严重谐波;
        电网频率:    50Hz±1Hz;
二· 技术性能指标
1.主要技术指标
此设备主要针对SIC器件特性专门设计,可对被测器件进行浪涌电流和阻断特性试验;
浪涌电流
电压可输出50V;
正弦半波:脉冲底宽10us(误差±0.5us)、10ms(误差±0.1ms)可切换;
         脉冲个数1-6可选,脉冲周期10s(误差±0.1);
         脉冲底宽10ms,浪涌电流10A-200A,误差3%
         脉冲底宽10us,浪涌电流10A-600A,误差3%;
阻断特性
反压:2s正弦半波
电压:0.20kV~3.00kV,手动调节;
0.20~0.50kV误差3%±10V
0.50~3.00kV误差3%±10V
漏电流: 1uA~1000uA,保护漏电流可设定(误差5%);
1uA~10uA,误差10%,分辨率0.1uA
10uA~1000uA,误差5%,分辨率1uA
控制方式:计算机控制;
数据采集方式:计算机自动采集。
显示方式:计算机显示
2.设备显示及按键说明
阻断电压:      显示阻断电压值;
阻断漏电流:    显示阻断漏电流值;
漏电流保护指示:指示阻断漏电流保护状态;
过压指示:      指示电容过压状态;
TW调节:       调节浪涌电流与反压之间的时间间隔;
主回路开/关:   主回路开关控制按钮;
测试:          测试控制按钮;
复位:          复位阻断漏电流保护;
阻断电压调节:  调节阻断电压大小。
三· 操作规程
1.开机
1.1首先,接通设备进线电源,开启示波器电源,启动示波器;
1.2示波器启动完毕后,按下“控制开”按钮,设备控制带电;
控制带电后,按下“主回路开”按钮,设备主回路带电。
2.测试
2.1连接被测器件
将被测元件轻轻放置于测试工装上,确认定位良好
2.2器件测试
浪涌大小的调节:在正式测试前,以单次调节方式对浪涌电流进行预调节,满足要求后进行正式测试。
反压时间的调节:在面板上选择测试要求的脉冲宽度,可施加少量的电压、电流在示波器上观察浪涌电流与反压之间的时间间隔,如不在测试要求范围内,可通过调节“TW”调节旋钮,调节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在计算机操作界面上设置测试参数,按下“测试”按钮,系统开始测试,测试完毕系统将自动停止测试,计算机将对实验数据自动采集并进行显示;
2.3更换元件测试
测试完毕后, 如果需要更换元件操作,待测试窗口打开后,方可进行更换元件操作,如果测试器件与上次测试参数相同,则更换完毕后直接测试即可,如果器件参数不同,则按照上面操作方法进行设置后再进行测试即可。
2.4报警处理
如果测试过程中出现过流保护,应先将阻断电压调节旋钮逆时针调节至零位,并停止测试,然后按面板的“复位”按钮,使设备恢复初始状态。
3.关机
测试完毕需要关机时,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首先将阻断单元调压器调至零位,以便下次测试;
关闭设备主回路电源;
关闭设备控制电源;
关闭计算机;
关闭示波器电源,设备关机完毕。
西安易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