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DE进入仿真后怎么能让程序不运行?

楼主:
希望大家能指导下X-IDE这个编译软!!!谢谢大家了
来自 2楼

网友A(2018-06-22):
工具-->选项里面设置。

网友B:
是不是有个停止运行的菜单或者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个停止运行的菜单或者按钮

是有的,怎么设置成keil那种进入仿真后停在程序原点,而不是全速运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的,怎么设置成keil那种进入仿真后停在程序原点,而不是全速运行呢? ...

我用Simultor试了一下,好像不行,不过你可以在程序开头设个断点,效果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选项里面设置。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选项里面设置。

非常感谢!怎么打多个断点呢?

网友A:
方框位置,选“run”就是运行,“halt at main”停止到“main”函数开始处,“halt at Reset vector”停止在复位向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怎么打多个断点呢?

打多个断点和一个断点操作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多个断点和一个断点操作都一样。

恩,操作起来不顺手,我打了断点他也不停,还提醒我没有断点,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