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39电压比较电路求助

楼主(2018-06-20):
请问这个这个LM339电压比较电路是如何分辨出前面电路产生的四种电压并做到不同输出的?(图中S3、S4断输出9.5V,S3断S4合输出7.5V,S3合S4断输出6.3V,S3、S4合输出5.5V。)VCC是电压比较电路的输入

网友A:
从你这个功能描述看, 可以用运放做会比较简单

网友B(2018-09-05):
窗口比较器啊,电压上升是缓慢的,截取不同的范围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