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tag和swd

楼主(2018-06-20):
请问这两种下载方式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优缺点

网友A:
JTAG好像需要线更多

网友A:
JTAG比较古老。大部分单片机,51都支持

网友A:
一、SWD 和传统的调试方式区别

    1.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面 JTAG 下载程序会失败, 但是 SWD 发生的几率会小很多。基本使用 JTAG 仿真模式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使用 SWD 模式的, 只要你的仿真器支持。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模式。
    2. 在大家 GPIO 刚好缺一个的时候, 可以使用 SWD 仿真, 这种模式支持更少的引脚。     3. 在大家板子的体积有限的时候推荐使用 SWD 模式, 它需要的引脚少, 当然需要的 PCB 空间就小啦! 比如你可以选择一个很小的 2.54 间距的 5 芯端子做仿真接口。

二、仿真器对 SWD 模式支持情况

1. 市面上的常用仿真器对 SWD 模式支持情况 (1) JLINKV6 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较慢。
(2) JLINKV7 比较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速度是 JLINKV6 的 6 倍。
(3) JLINKV8 非常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可以到 10M。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盗版 ULINK2 非常好的支持 SWD 模式, 速度可以达到 10M。 (6) 正版 ULINK2 非常好的支持 SWD 模式, 速度可以达到 10M。 2. SWD 硬件接口上的不同
(1) JLINKV6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2) JLINKV7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3) JLINKV8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注:下面有我自己用JLINKV8的实际连线及相应实验结果)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盗版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6) 正版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由此可以看到只有 JLINKV8 需要 5 个引脚, 即多了一个VCC引脚,其好处是: 仿真器对目标板子的仿真需要用到 RST 引脚, 使用仿真器内部的 VCC 作这个功能其实并不是非常美妙。 因此,JLINKV8 选择了只和目标板共 GND, 但不共 VCC。 因此我觉得这种模式最合理, 当然通常情况下仿真器和目标板共 GND 和 VCC 是没有错的。

网友A:
三、管脚对比

网友B:
JTAG调试接口必须使用VCC、GND电源信号,以及TMS、TCK、TDI、TDO四根调试信号,可选TRST、RESET复位信号和RTCK(同步时钟)信号。

VRef:目标板参考电压信号。用于检查目标板是否供电,直接与目标板VDD联,并不向外输出电压;

GND:公共地信号;

TRST:JTAG复位,连接到目标CPU的nTRST引脚,用于复位CPU调试接口的TAP控制器;目标板上应将此脚上拉到高电位,避免意外复位;

jtag和swd有什么不同_jtag和swd的区别

TDI:仿真器连接至目标CPU的数据输入信号,建议在目标板上将此脚上拉到Vdd;TMS:仿真器输出给目标CPU的JTAG模式设置信号。必须在目标板上将此脚上拉;TCK:仿真器输出给目标CPU的JTAG时钟信号,建议在目标板上将此脚上拉;TDO:目标CPU返回给仿真器的数据信号;

RTCK:目标CPU提供给仿真器的时钟信号。有些目标要求JTAG的输入与其内部时钟同步。仿真器利用此引脚的输入可动态地控制自己的TCK速率。若不使z用此功能,在目标板上将此脚接地,有些芯片可能要求上拉;

RESET:仿真器输出至目标CPU的系统复位信号。’

虽然TRST、RESET是可选的信号;但一般都建议接上,使得仿真器能够在连接器件前对器件进行复位,以获得较理想的初始状态,便于后续仿真。

SWD接口引脚

SWD是ARM公司提出的另一种调试接口,相对于JTAG接口,使用更少的信号。四根信号如下:

VRef:目标板参考电压信号。用于检查目标板是否供电,直接与目标板VDD联,并不向外输出电压;

GND:公共地信号;

jtag和swd有什么不同_jtag和swd的区别

SWDIO:串行数据输入输出,作为仿真信号的双向数据信号线,建议上拉;

SWCLK:串行时钟输入,作为仿真信号的时钟信号线,建议下拉;

SWO:串行数据输出引脚,CPU调试接口可通过SWO引脚输出一些调试信息。该引脚是可选的;

RESET:仿真器输出至目标CPU的系统复位信号。

同样的,虽然RESET是可选的信号;但一般都建议接上,使得仿真器能够在连接器件前对器件进行复位,以获得较理想的初始状态,便于后续连接仿真。

网友C:
在调试仿真的时候用JTAG的Cortex-M3方式已经足够,并且在MDK下他的功能已经做得非常的好,用标准20脚的JTAG下载,速度是非常的快,一般初学者都是这样做的。但是SWD方式似乎速度更快、更加方便、简捷、,对于项目中对板子空间要求严格、I/O口资源紧张的用户来说更加的有利,正常的JTAG需要20管脚,而J-Link 的SWD只需要2根线(PA13/JTMS/SWDIO、PA14/JTCK/SWCLK)就够了(加上电源线也就4根),这样就节省了3个I/O口(PA15/JTDI、PB3/JTDO、PB4/JNTRST)为其它所用,并且可节省一部分板子的空间(只需4个口就可以了)。

楼主:
解答的都很详细啊

网友D:
两个接口而已,不用纠结,看你手里的支持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接口而已,不用纠结,看你手里的支持哪个。

好的 谢谢解答

网友E:
JTAG线比较多,古老的接口,SWD接线较少,调试方便,NUCLEO 板卡自带的ST-LINK就是SWD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JTAG线比较多,古老的接口,SWD接线较少,调试方便,NUCLEO 板卡自带的ST-LINK就是SWD的接口。 ...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

网友F:
JTAG比较老,大部分单片机,32、AVR、MSP430都支持。SWD就比较好了,线少方便。

网友G:
正常的JTAG需要20管脚,而J-Link 的SWD只需要2根线(PA13/JTMS/SWDIO、PA14/JTCK/SWCLK)就够了(加上电源线也就4根)
节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