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系列和F系列的对比

楼主(2018-06-20):
请问这两种功耗能差多少  性能上会有多少损失呢

网友A:
官方有个表啊,你去官方这两个的主页看看。

网友B:
L系列是不是电压更低。

网友C:
貌似L系列是功耗低吧

网友C:
L4系列的
超低功耗模式:8 nA,有备份寄存器没有RTC(5个唤醒引脚)
•超低功耗模式 + RTC:200 nA,具有备份寄存器(5个唤醒引脚)
•动态运行模式:低至36 μA/MHz
•唤醒时间:5 μs

STM32F4系列包括11条兼容的数字信号控制器(DSC)产品线,是MCU实时控制功能与DSP信号处理功能的完美结合体:

楼主:
嗯嗯  还有其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