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分享下这个霸气侧漏的串口屏【已上传源代码】

楼主(2018-06-20):
已经实现:modbus串口屏&网络信息展示器(另加WiFi模块)功能。
详情以及源代码请去这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2820&page=2#pid9532304

节前某宝买了个双色LED点阵屏(30cm*7.5cm),算上邮费不到50,打算做个串口显示器。

手上有以前买好的 STM8S003最小系统板 + GT20L16S1Y字库芯片 + 5V/3A电源。
到了后迫不及待地就开始了,中间当然也有曲曲折折(略过)。
现在,英文和汉字都成功点亮了。上个图看看先。。

红蓝灯那个就是
STM8S003最小系统板。

板子后面焊一个GT20L16S1Y字库芯片,在3.3稳压管旁边。

@一路向北lm :谢谢支持!
DIY的不错,支持一波。

楼主:
下一步做串口字符串接收,后期再考虑加ESP8266,就可以做个WiFi时钟、天气预报什么的(纯娱乐)。

楼主:
一共16行,250us扫描一行,那就是250us*16 = 4ms一个周期,也就是一秒刷新250次,所以看上去不会晃眼,手机拍摄也不会有条纹。
亮度0-100可调(占空比控制),能区别但不是很明显,最亮和最暗还是容易区分的。

对了,这个点阵里面的列驱动是恒流的,红色的温度比绿色的高很多,摸上去有点烫,但是手摸得住,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刚刚更新了亮度算法,已经实现0-250级亮度调整,从微微亮到全亮。加油加油,继续modbus协议

想了想亮度0-250,其实比较鸡肋,微微亮时变化明显,亮度高了后就不明显了,这是人眼感觉非线性导致。 所以后期可能会增加算法,改成0-15(或0-31)级,让人感觉变化是线性的,这样比较实用。
@一路向北lm :是很好看,组合后其实是三色了
双色的很炫啊

网友A:
不错,已经侧漏

网友B:
已经侧漏

楼主:
谢谢大佬们支持,小弟再接再励

楼主:
MODBUS通讯上了,目前实现如下功能:

        //检查站号
        if(mb_rsp16_adu.StationNumber == MODBUS_STATION_NUMBER_DEFAULT)
        {
            //检查命令
            if(mb_rsp16_adu.cmd == 16)
            {
                //检查数量
                tmp16 = ((u16)mb_rsp16_adu.WriteLen[0]<<8) | mb_rsp16_adu.WriteLen[1];
                if((tmp16 << 1) == mb_rsp16_adu.Bytelen)
                {
                    //检查crc
                    tmp16 = ((u16)mb_rsp16_adu.crc[1]<<8) | mb_rsp16_adu.crc[0];
                    if(tmp16 == CRC16_calculation((u8*)&mb_rsp16_adu,sizeof(mb_rsp16_adu)-2))
                    {
                        switch(((u16)mb_rsp16_adu.WriteAddr[0]<<8) | mb_rsp16_adu.WriteAddr[1])
                        {
                            case 0:     //清屏
                                HUB08_ClearScreen(mb_rsp16_adu.data[0][0],mb_rsp16_adu.data[0][1]);
                            break;
                            case 10000: //第一行字符串
                                memcpy(HUB08Data.string[0].str,mb_rsp16_adu.data[0],mb_rsp16_adu.Bytelen);
                                HUB08_StringToBuf(0);
                            break;
                            case 20000: //第二行字符串
                                memcpy(HUB08Data.string[1].str,mb_rsp16_adu.data[0],mb_rsp16_adu.Bytelen);
                                HUB08_StringToBuf(1);
                            break;
                            case 30000: //开关、亮度等系统设置
                                HUB08Data.DisplaySwitch = mb_rsp16_adu.data[0][0]?1:0;  //显示屏开关
                                HUB08Data.brightness = mb_rsp16_adu.data[0][1];         //亮度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用起来感觉越来越方便了,串口直接发送字符串,不过还有一些细节功能要慢慢完善,比如字体设置,颜色设置等等,,甚至动画效果。。

网友C:
有这么便宜吗?求链接

@一路向北lm :这东西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加油!
@chongdongchen :我搜搜,也来捣鼓捣鼓
@chongdongchen :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开发板,可以买他家的控制卡(25 RMB),好像是stm32的,自己重新写个程序玩玩,比我的STM8可就快多了。。可以玩更多花样
是的,应该有好几家,我买的标题是“室内F3.75双色单元板1*4字表贴红绿半板 P4.75LED显示屏广告屏”。 你搜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37元,喜欢DIY可以买个玩玩

楼主:
还是忍不住去试了下动画效果,果然不出所料STM8的速度有点吃紧了。
最后修改了一下刷新频率,从原来250us/行,降到了300us/行(算下来每秒还有208帧,还算挺快),给单片机解解压。
但是发现就算降低了刷新频率,如果运行动画效果,CPU都在超负荷运行了(从GIF图片上看不出来的),所以想要流畅运行的话还需要再降,或者用更快的STM32。。
还是看下效果吧。
纵向移动:

横向移动:

刚开始图片太大上传失败,压缩后可以了

楼主:
优化了底层驱动,又恢复到了250帧/秒,对于自用已经很足够,纵横向同时移动的效果: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等做好后,有人需要固件的话,就共享出来

楼主:
买了一对无线串口收发模块,433Mhz,最大20db,串口最高波特率115200,两边可以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做串口字符串接收,后期再考虑加ESP8266,就可以做个WiFi时钟、天气预报什么的(纯娱乐)。 ...

有钱有闲 人生赢家. 玩技术

您误会了,只是有兴趣玩玩,这几天加班搬砖很辛苦,都没时间搞呢。。等搬完砖会继续的

网友D:
哈哈 加油 .共勉 我也搬砖去

网友E:
嗯,很好,有创意。

网友F:
老鸟膜拜下

网友G:
楼主可以做个这种控制卡,有那种通用的软件控制界面

市面上已经有很成熟的产品了,我这个STM8的性能只适合DIY玩玩,暂时也没打算去升级做控制卡,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网友H:
我觉得动画应该不是CPU能力问题,20年前我这三四线的小城市的公交车上,LED屏走字流畅得1B,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动画应该不是CPU能力问题,20年前我这三四线的小城市的公交车上,LED屏走字流畅得1B,8051. ...

大神你好,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可否指点一二

我也不知道具体技术怎么实现的,我自己写的8051的,也是动起来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不知道具体技术怎么实现的,我自己写的8051的,也是动起来速度跟不上。 ...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1、单片机速度,当然越快越轻松。
2、驱动方式,IO直接驱动比通过移位驱动轻松,但是占用IO数量多。
3、LED的数量,越少越轻松。
4、刷新率,越慢越轻松。
所以和单片机、外围电路结构以及设计要求,都有关系。
不过目前我这个串口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应该是003的瓶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
1、单片机速度,当然越快越轻松。
2、驱动方式,IO直接驱动比通过移位驱动轻 ...

16×128,帧率用眼看不低于30帧每秒,算上16行的话,400行每秒是有的。
屏幕也是595的,拆过。不过单片机外围有一些74系列的逻辑,具体起什么作用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16×128,帧率用眼看不低于30帧每秒,算上16行的话,400行每秒是有的。
屏幕也是595的,拆过。不过单片机 ...

上面的数字芯片都是行列驱动用的,你说的这个帧率太低,人看了会很难受,应该不止30。我现在这个是250帧,看上去跟静态一样。

网友I:
,自己动手做出来,才感觉最有意思。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动手做出来,才感觉最有意思。加油。

大掌柜说的很好,中间的过程是最快乐的,感谢支持!

网友G(2018-08-20):
引用 网友D:
哈哈 加油 .共勉 我也搬砖去

我也去搬砖去

网友J:
不错,赞,我也打算弄个玩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