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克服三极管结电容造成的波形失真?

楼主(2018-06-21):
低频下输入输出都正常,1KHz试过都正常。但是现在需要一个高频21KHz输入,结果就是方波输入,基本算是三角波输出,这个波形对于PMOS简直就是地狱。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非芯片,我知道有高频转换电平芯片方案,但是板子已经小批量做了,用的就是sot23封装的三极管。

网友A:
没电路,如何评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路,如何评估呢

看下回复,已贴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和这个网址类似!http://www.docin.com/p-925960379.html

网友B:
R6短路掉,R8改1~2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短路掉,R8改1~2k欧。

厉害,有效果 再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有效果 再调试

要想让MOS管门极波形接近理想矩形波,在Q1后加一级互补推挽发射极输出。

网友C:
30K在频率主,些就是开玩笑;
如果到了几M就会用几百到几十以下电阻

网友D:
上拉电阻这么,难怪,二种方法1,降低上拉电阻,1K或以下,R6直接短路,2,改成ppL输出结构。

网友D:
30K的方波,需要的带宽要上十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这么,难怪,二种方法1,降低上拉电阻,1K或以下,R6直接短路,2,改成ppL输出结构。 ...

谢谢。

网友E:
把Q1换成同封装的MOS管MMBF170LT1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F(点评):
请问:MOS与三极管的极间电容,哪个大呀?…

网友G:
r2上并一只小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r2上并一只小电容。

你好,R2上并联一小电容,是提供放电回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短路掉,R8改1~2k欧。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就不会存在发热问题,负载12V,1.2A左右

网友D(点评):
查下关断时的驱动三极管的渥电流多大?因为端口驱动低电平时可能有0.8V,导致驱动管电流增加,导致MOS管关不断。此时VDS高压12V。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我怀疑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短路掉,R8改1~2k欧。

并且占空比越低发热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电阻这么,难怪,二种方法1,降低上拉电阻,1K或以下,R6直接短路,2,改成ppL输出结构。 ...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就不会存在发热问题,负载12V,1.2A左右,占空比越低发热越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 ...

“负载12V,1.2A左右”

仅仅是“负载12V,1.2A左右”还远远不够,需要说明是什么性质的负载,例如:是电阻?是电动机?是变压器加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12V,1.2A左右”

仅仅是“负载12V,1.2A左右”还远远不够,需要说明是什么性质的负载,例如:是电 ...

你好,是直流无刷风扇。主板供电是外接的12V电源。负载只有一个风扇。

楼主:
新电路图。

VDS,前一句变量是错的。
基本上可以确定低占空比的渥电流太大,此时VGS就是12V,没有关死一样。查下关断电流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 ...

首帖的电原理图,并未画出负载,甚至没有画出MOS管使用的电源。
开关电源的工作,与负载关系非常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 ...

另外,开关电源的工作,与驱动信号关系也非常大。最好把驱动信号波形贴出来(类似首帖贴出的锯齿波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开关电源的工作,与驱动信号关系也非常大。最好把驱动信号波形贴出来(类似首帖贴出的锯齿波那样)。 ...

先贴一下5%左右占空比的输入输出波形,输出波形有点异常。输入是单片机直接驱动三极管,5V输入

楼主:
再贴一下,30%左右占空比输出波形,此占空比pmos并不会发热,属于正常范围以内。

楼主:
关于12V外接电源,这个应该没有问题,12V/5A,已经用在其它产品上,并且波形稳定。单片机输出的波形也很正常。目前低占空比情况下,三级管的输出貌似有点问题,有个尖峰,我不清楚是否是这个造成发热严重的主因。所以想问下该如何改进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 ...

驱动有关,看波形,在低占空比时,驱动不够,可能跟你程序有关。低占空比与高占空比的波形是否一致。

楼主:
还有人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低占空比(PMOS导通占空比低)的时候,pmos发热比较严重,但是占空比达到 ...

解决方案R2,R4的分压比。现在这样的比例正好可以触发三极管导通。如果调正好1K,1K,应在关断时发热不严重。现在可以说全开通时不发热,全关时发热。设计参数有问题啊。

网友D:
正常设计时,低占空比发热不严重,较小的导通热低的转换热。只有高占空比时,才产生严重的转换热。导通与关继时都没有发热。

网友B:
你好,是直流无刷风扇。主板供电是外接的12V电源。负载只有一个风扇。

21楼图中看不到直流无刷风扇。这个直流无刷风扇接到哪里?是TP1和12V电源之间么?
TP2接到哪里?是悬空么?
二极管D9,放在这里是什么目的?

@zyj9490 :是的,正是如此。
可能是PMOS管,D极输出,负载接与输出与地之间,二极管做关断时的续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贴一下,30%左右占空比输出波形,此占空比pmos并不会发热,属于正常范围以内。
...

波形不是问题,关断时的毛刺是感性负载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设计时,低占空比发热不严重,较小的导通热低的转换热。只有高占空比时,才产生严重的转换热。导通与关 ...

对,理论来说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方案R2,R4的分压比。现在这样的比例正好可以触发三极管导通。如果调正好1K,1K,应在关断时发热不严重 ...

谢谢,我明天调整电阻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有关,看波形,在低占空比时,驱动不够,可能跟你程序有关。低占空比与高占空比的波形是否一致。 ...

本质上程序只是让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而已,对于输入端,波形是正常的,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方案R2,R4的分压比。现在这样的比例正好可以触发三极管导通。如果调正好1K,1K,应在关断时发热不严重 ...

改过没作用,经过测试,如果负载是同样功率的电阻,mos管就不会发烫

网友I:
三极管上拉接到正,增加二极管和上拉电阻,采用负压方波,肯定行

网友D:
你把完整的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直流无刷风扇。主板供电是外接的12V电源。负载只有一个风扇。

直流无刷风扇内部自有变频电路。这种电源PWM调速方式怀疑残废了。
应当是PWM给出控制电平来调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流无刷风扇内部自有变频电路。这种电源PWM调速方式怀疑残废了。
应当是PWM给出控制电平来调速吧? ...

我用的风扇是两个脚的,你说的那个pwm风扇吧,那个至少3脚

xch
两只脚的BLDC 内置变频电路,怎么可能接受PWM电源驱动? 好奇怪。 或者它根本就不是BLDC,是电刷换向的普通电机。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机直流电阻。几欧姆的就应该是普通电机

网友:
GS并联一个电容,降低密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