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萌新求助如何FPGA将模拟信号正弦波转换成占空比百分之50的方波

楼主(2018-06-21):
如何将输入模拟正弦波转换成PWM方波?

网友A:
弄个模数转换芯片

网友B:
硬件上开关电源芯片最好找

网友C:
标题与内容不一致。50%方波用LVDS差分输入处理得到。要得到PWM波形会比较复杂。

网友D:
用比较器转换后输入呗

网友E(2018-08-17):
这个不用FPGA吧,用比较器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