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芯片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21):
问题是这样的,我手上有16个应用模块,16个模块供电均是12V正常供电电流30mA左右,我的DC芯片是24V转12V。16个模块并联使用。发现DC供电的12V掉下来了,并且我的16个模块均发烫。
我的DC芯片如果是33uh的电感,16个模块发烫。改成90uh就不烫了。理论上我的DC输出1A左右,电流功耗应该满足才对。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16个模块并联
启动的瞬间 电流过大,DCDC启动负载加重,起不来或者电压拉低
量下12V掉多少?
1 16个模块的输入电容减小试试
2 16个模块分时上电
3 你说的33uH电感 是16个模块上的还是 24转12上?
4 调整24转12的输出参数 不晓得你用的哪颗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你的16个模块并联
启动的瞬间 电流过大,DCDC启动负载加重,起不来或者电压拉低
量下12V掉多少?

谢谢你的回复,33uh是DC芯片上手册的固定接法。DC芯片型号是tps5410

网友A:
我翻了遍手册 最低电感推荐68uH
你的33uH 估计不行

网友B:
泰德半导体DC-DC芯片与MOS选型表
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