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音频输出接口

楼主(2018-06-21):
手机的耳机插孔那块是差分输出的音频还是单端的左右声道的音频信号?我现在使用的是tlv320aic31音频编解码芯片,需要差分音频输入,可以使用手机接口进行测试吗??

xch
买个专业点的声卡。有差分输出。信噪比也能达到120db

网友A:
共4线,左右地麦或左右麦地,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4线,左右地麦或左右麦地,你说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使用麦克风来提供差分的音频源

@狂羁青马 :谁告诉你麦克风输出是差分音频信号?反正安卓手机上的麦克分输出绝大部分都是单端输出。左、右声道输出作为分别作为差分输入的+、-。左、右声道输出等幅、相位差180度不就OK了吗?我都怀疑你知道什么是差分信号吗?不知道百度一下吧。呵呵!
@123987 :麦克风输出不是差分音频信号么?为什么左、右声道输出可以作为差分输入的+、-求解答
使用麦克风来提供差分的音频源?不懂什么意思。你把左、右声道输出作为分别作为差分输入的+、-不就OK了吗?

网友:
手机的耳机插孔那块是单端的左右声道的音频信号。差分输出音频?呵呵!你想多了。市面上可能99.9%的安卓手机都是单端的左右声道的音频信号。

网友B:
你一定要差分输入吗?tlv320aic31我也常用,输入单端的也一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要差分输入吗?tlv320aic31我也常用,输入单端的也一样可以。

硬件上设计的是一路差分输入,为什么使用手机提供的左右声道的音频信号,tlv320aic31仍然能正常编解码出音频,音频突然有一段没声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手机按接口的规范,一定是单端音频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上设计的是一路差分输入,为什么使用手机提供的左右声道的音频信号,tlv320aic31仍然能正常编解码出 ...

那要看你的具体接法。如果不接地,只把左右声道当作“差分”信号来输入,可以有声,因为左右声道的信号不会绝对相同,尤其是立体声信号。但中间如果一旦存在信号完全对称,那差分的结果相当于做了减法,两个同样的数相减会是什么结果?该明白了吧。

网友C:
顺便一说,差分和单端信号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也许楼主用的芯片就支持单端输入也没准,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