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用单片机检测220V交流电的过零信号硬件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8-06-21):
请问用单片机检测220V交流电的过零信号硬件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看精度要求,方法很多

网友B:
不隔离串几粒大阻值电阻就可以直接捅芯片。
隔离就麻烦很多
还要看对过零点延迟的要求

网友C:
不隔离就直接串联电阻,隔离就光耦。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D:
220接两个光耦,输出接NPN三极管来过零检测也可以,

网友E:
方法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