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SP2000系列的CAN邮箱发送问题

楼主(2018-06-21):
各位大虾,如果CAN总线阻塞,还能不能在发送邮箱里更新新的数据呀!如果能更新,那么发送缓冲里的数据能不能更新?

楼主:
解决了怪自己太粗心了,设置了一个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怪自己太粗心了,设置了一个寄存器

最好还是分享一下吧    可能会帮到其他的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分享一下吧    可能会帮到其他的网友

有一个寄存器CANOPC置0后,邮箱就解除写保护了,邮箱里的数据就能被更新了,不然在CAN阻塞了,邮箱里的数据会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