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电路求教

楼主(2018-06-21):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下图中的485电路,单个测试通讯正常,两个以上并联起来就工作异常了(最多会有6个设备并联)。
       终端电阻放在首末两端。R503和R505实际是用贴片自恢复保险丝,发现SMT后,阻值变大好多,正常为10欧姆
以内,有一部分大于70欧姆,大于70欧姆的板子就不能工作。

网友A:
加自恢复保险丝?等你保险丝烧掉的时候,芯片都成灰了!

要想不花钱买专门的保护器件,就用两个阻代替,舍得花钱的话参考我的板子: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bridge
用的是 Analog 推荐的方案:http://www.analog.com/en/analog-dialogue/articles/safeguard-your-rs-485-communication-networks.html

加小电阻的话习惯用 22 Ohm, 且一定要放置靠近芯片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自恢复保险丝?等你保险丝烧掉的时候,芯片都成灰了!

要想不花钱买专门的保护器件,就用两个阻代替,舍 ...

我后面改成电阻还是会坏。
目前确认低电平是一样的,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存在两个485设备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这会不会造成电阻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后面改成电阻还是会坏。
目前确认低电平是一样的,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存在两个485设备同时发送数据的情 ...

首先,485 的接口芯片随便你怎么短路 A、B、GND、VCC 都是保证不烧片子的,串保护器件更多的是防止 电源 范围之外的各种意外的保护,这个时候,串电阻的意义也比较有限,更多的是心里上的安慰吧。

我不知道你说的改成电阻会坏是什么意思?电阻值也会变?不太可能吧,还是数据收发有问题?怀疑你是不是两台设备同时长时间打开了输出?正常顶多偶尔冲突一下吧。总之这一切,你用示波器都可以测量出来。
(还有你的电阻有改位置吗?输入要先经过终端电阻,再到串的电阻,再到 TVS,再到 3485)

还有想说的是,你的终端电阻和上下拉电阻直接画在 pcb 上不是很方便,建议外部接,上下拉电阻一般只有一台机器需要接,理论上最好是中间的机器(实际一般加主机端),终端电阻只有最两端机器可能要接。

所以我的做法:板子只放一个很大的上下拉电阻,500K, 确保多台并起来后,总共的上下拉电阻不会太小。真正干活的上下拉电阻外部接。

开始调试的时候,建议先不要接 120 的终端电阻,上下拉电阻要贴小一点的,建议试试 330 欧姆。

最后,针对你所说的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形,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带仲裁的 485, 可以避免数据冲突。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8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485 的接口芯片随便你怎么短路 A、B、GND、VCC 都是保证不烧片子的,串保护器件更多的是防止 电源  ...

1、原来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测试的时候发现阻值变大了十倍,通讯不了;串电阻是预防总线被锁死。
2、串联10欧姆的电阻,也有一小部分阻值变成1K多,也是不能通讯。
3、上拉和下拉只有主机上有。

网友B:
R504不是每个板子都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04不是每个板子都需要的

R504总有首末两个节点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R504总有首末两个节点放置

不能通信时测量一下A,B线的电压

网友C:
偏置电阻最好单点设置,每点设置的话需要根据节点数调整阻值。隔离电阻取10-20欧姆即可,不可使用自恢复保险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置电阻最好单点设置,每点设置的话需要根据节点数调整阻值。隔离电阻取10-20欧姆即可,不可使用自恢复保 ...

偏置电阻只放在485主机;不可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替代,这点我不理解,还请您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偏置电阻只放在485主机;不可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替代,这点我不理解,还请您指导。 ...

自恢复保险的内阻高且离散性大,你怎么能保证其高内阻不会对信号电平造成影响?而且,自恢复保险是靠温升工作的,在进入高阻前的冲击接口能承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恢复保险的内阻高且离散性大,你怎么能保证其高内阻不会对信号电平造成影响?而且,自恢复保险是靠温升 ...

说的是。我用的是0805L005/30YR,SMT后阻值的一致性还可以,基本上都在17Ω~18Ω之间。测试之后有几个就变大了好多倍,而且还不能恢复。

网友D:
1、检查485芯片,看图中显示是SP3485印象中这是款3.3V电压供电的。
2、A和B总线上拉和下拉电阻都是1K,这个其实对485总线来说是个不小的负载。

网友D:
1、如果你是多个设备的485总线并在一起用,上拉下拉的R501 R507的影响就更明显了,严重增加485总线的负载,可以将其换成20K或10K级别试试
2、SP3485是3.3V芯片

网友E(2018-07-28):
负载电阻配错了,每个都这样配,几个并联起来,那芯片还驱动得了?

网友F:
偏置电阻不能用自恢复保险丝替代。

网友G:
后面的5个电阻都没用,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