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多串口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06-21):
因为需要用到四个串口读取数据,准备在同一块电路板上使用两块c8051f040单片机,单片机之间用can通讯。
两个单片机的can通讯可以引脚直接相连吗?

网友A:
可以用STM32F1XX,有多个串口

网友B:
单片机之间用I2C和SPI通讯多好。

网友C:
我觉得可以,那就不叫CAN了,只能说是想用CAN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那就不叫CAN了,只能说是想用CAN协议

或者说,用的CAN控制器,但没用CAN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之间用I2C和SPI通讯多好。

有单片机之间spi通信的例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