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搜索功能,为什么没有Keil强大,找不到是原来定义的....

楼主(2018-06-21):
void main(void)
{
  CAN_TxStatus_TypeDef status = CAN_TxStatus_Failed;

  /* Transmit Parameters */
  CAN_Id_TypeDef Tx_IDE = CAN_Id_Standard;
  CAN_RTR_TypeDef Tx_RTR = CAN_RTR_Data;

  uint8_t Tx_DLC = 0;
  uint8_t Tx_Data[8] = {0};
  uint32_t Tx_Id = 0;

  CLK_Config();
  CAN_Config();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如上,黄色底纹的代码,
  CAN_TxStatus_TypeDef status = CAN_TxStatus_Failed;

按我的理解,是把
CAN_TxStatus_Failed 的值赋到status,可是为什么 status在前面又加了一个 CAN_TxStatus_TypeDef 还是加一个空格呢?

我常用的赋值办法就是 unsigned char i=0;
变量类型,变量名,变量初始值。

我看不懂哎。。。。。。。

楼主:
为什么 我用CAN_TxStatus_Failed 去搜索,却什么也搜索不到呢?

网友A:
你再仔细看看,就是“变量类型,变量名,变量初始值”呀。只不过这个变量类型不是语言内置的简单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