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MPPT如何控制输出侧电压

楼主(2018-06-21):
MPPT可以控制达到最大功率点的电压,但是如何控制输出侧想要达到的电压呢?
比如说通过MPPT控制达到了最大功率点电压,此时系统稳定下来,占空比不再变化,即可得到输出侧电压。但是此时的输出侧电压不是自己希望得到的值。
请问怎么才能控制输出侧电压?

网友A:
据说pv系统前级dcdc的输出电压是靠后级控制的

你可以找找相关的**看看

网友B:
请参考CN3795的技术说明书,既有MPPT功能,又可以控制输出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