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字符串不知道怎么赋值给一个char型的变量?求助

楼主(2018-06-21):
AT+QIOPEN=1,0,"UDP","183.63.92.43",12670,0,2怎么赋值给 SendBuf[1024],有什么好方法,用了sprintf 里面有""会报错?

楼主:
在双引号前,加反斜杠!       \"
例: 字符串   AT+CSCS="GSM"
    表示为   "AT+CSCS=\"GSM\""

网友A:
用指针吧,不用一个个赋值

网友B:
可以事先定义好字符串,然后发送

网友C:
各种数据类型,我一概使用指针来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