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103VKTb IAR调试

楼主(2018-06-21):
我使用的不支持flash 3M的GD32F103VKTb型号,当程序小于512时,可以直接download debug,当程序空间大时,调试只能先烧录使用debug without download 方式,效率非常低。
   请教下大家有无GD32f103XXXX  for IAR的工具包。

网友A:
是keil吧,,我记得当初我搞开发的时候,keil的有这大小的限制的

网友A:
IAR软件的一般都有**版的,装一个的,一般自己玩的都没啥事的

网友B:
没有吧,我的代码超过700K,也不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