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65频谱异常

楼主:
请教下关于ADS8365的问题,在测试时发现将输入端短接,测得的频谱上有类似陷波的波形(如图1所示),且不与采样频率有关;

1,曾经怀疑过电源耦合的干扰,采用外接供电的方式也是会有发生;

2,测试时偶然间将输入正负端并接入100pF的电容时可以起到抑制作用,但同时也影响了低频段的响应(如图2所示),除此之外,一旦此电容容值大于1nF即变回图1所示的波形,且频率点不随容值变化而变化。

3,整体效果感觉跟Σ-Δ ADC的Sinc³ 滤波器的低通函数和相似(如图3)

请问下各位,是否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又该如何解决?

相似频谱

相似频谱

图2,输入并联电容

图2,输入并联电容

图1,异常频谱

图1,异常频谱

网友A(2018-06-22):
没有模拟前端么,adc前面接了啥?你的fft图的横轴单位是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模拟前端么,adc前面接了啥?你的fft图的横轴单位是Hz吗?

谢谢回复,有前端,但用短接旁路掉了,FFT单位是Hz。
BTW,刚刚问题解决了,发现是AD转换后的数据进入FIFO时有异常,形成了数字滤波了,目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