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编译求助

楼主(2018-06-21):
我编一个小程序,编译时出现如图中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该怎么解决呢?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我也有同样问题,切换到HI-TECH编译器就好了。

网友B:
选择合适的编译器!

楼主(2018-08-12):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我也有同样问题,切换到HI-TECH编译器就好了。

谢谢你 ,上次我重新建立项目,试了试后来好了。不过,我那个小程序是汇编语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合适的编译器!

谢谢你,应该是你说的这样,我后来重新建立项目,多试了几次就好了。不懂英语很悲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