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是不是不带虚拟串口功能

楼主(2018-06-21):
我有个新唐的开发板,上面带这个nu-LINK,不过没有找到虚拟串口功能。

楼主:
是不是我手里的这个是不支持虚拟串口的,那我想用串口测试还要找个串口线了。

网友A:
一般是不带的。我也没看到有。

网友B:
不带,以前的版本反正都不带,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出新

网友C:
一般都没有。3.0的有

网友D:
3.0的不知道,反正1.0,2.0么有

网友E:
真滴没有,反正我见过的开发板上的没有

楼主:
多谢各位,我用串口线,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