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ADC采样时钟如何设置

楼主(2018-06-21):
如题,翻遍技术手册,只看到有描述时钟很重要,就是没有描述时钟如何设置。在微芯单片机里有专门的ADC时钟分频寄存器和独立时钟源,新唐的不熟悉,请知道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51单片机。

网友A:
你可也去看官方的手册,和例子,里面根本没有说ADC还要时钟,如果有,那就是系统时钟,内核的频率。

网友B:
N76E003的ADC采样时钟没法调整,是固定的。

网友C:
固定的,当初找了好久,也是我用的第一个没有ADC时钟调整的

网友D:
确实ADC没有分频时钟,用16M时钟频率太高了,精度会差点。最新的BSP例程里有将系统时钟16M分频到4M 再采样

网友E:
参考手册系统时钟章节, ADC属于外设, 还有就是样例代码ADC_BG_VDD_avg_new.c, 这里有修改过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