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好多器件的供电都是2.5V呢

楼主(2018-06-21):
为什么现在好多器件的供电都是2.5V呢,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网友A:
两节电池的供电,正好是2.5V。

网友B:
有道理,应该是锂电池两节是2.5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应该是锂电池两节是2.5V左右

锂电池应该是3.7吧,碱性干电池,比如5号电池两节才是2.5的。

网友D:
这个我也闹不清楚 但是如果宽范围的话 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