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一下关于f28335 epwm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8-06-21):
刚开始学习epwm模块,想产生方波脉冲信号,设置的是递增模式,在CTR=CMPA时输出高电平,CTR=CMPB时输出低电平,但通过示波器发现波形是直接从高电平开始的,想知道怎么把电平升高前的低电平输出,也就是说输出信号从开始计数就发出,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看了看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装载模式的问题

网友A:
pwm 允许前禁止定时器计数, 否则存在不同步问题.s

网友B(2018-08-14):
初始状态是高还是低有寄存器可以设置。如果是程序未跑起来时那就需要下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