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将0~0.6V信号放到到 -1V~+1V

楼主(2018-06-22):
大家好,最近用AD+FPGA搭建一个平台,问题如下:

AD采用 AD9265,16bit精度,在 VREF = 1.0V 的条件下 信号峰峰是2V P-P。
使用时,VIN- 接GND, VIN+接信号。

2V P-P 意味着: 2v / (2^16) 分辨率, 也就是 从+1V ~ -1V 范围 除以 65536

但是,我们要检测的信号源是 0-0.6V,也就是说 0~-1V 这个负半轴范围 永远不会使用到,言外之意就是 0~0.6V 只能使用到15个BIT, 无法发挥 16bit的性能。

想问有什么办法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将 0-0.6V (或0-0.7V) 放到 16BIT精度下。

目前想到的方法就只能是在模拟前端放大,0-0.6v 放到到 0-1v比较简单,用同向放大器即可。放大倍数也很小。
但是,负半轴-1V~0V 怎么弄呢? 想问 0~0.6V信号放到到 -1V~+1V 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是前端调理电路的事;按照峰峰值放大,之后加上偏移电压;

网友B:
调理电路,用放大器,放大3倍,再往下偏移0.9V,就在 -0.9V ~ 0.9V了,

网友C:
ADC的P-P值中的负值是相对于VREF的吧? 当VREF=1V时, -1V到1V的范围实际就是0~2V。

网友D:
你需要仔细阅读adc手册,你的描述导致楼上给出不合适方案。
其实你这个需要 单端to差分 输入就行了。并不是改变极性。这个adc就是单极性的。

正解

网友E:
ADA4940, VOCM接AD9625的VCM,调整电阻比例进行放大。在AD9625芯片手册图66中使用ADA4938-2。

网友F(2025-01-05):
0-0.6放大到0-2V,然后做减法0-1=-1V;2-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