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充电仿真时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楼主:
图中橙黄色线代表原始信号波形,红色线代表C1和R1交点处的信号波形。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第三个周期红线突然抬升了一块。

网友A(2018-06-22):
Channel B设置成DC耦合就可以了。仿真软件计算错误,原因在help里:Input Coupling (AC, 0, DC, and -)—With AC coupling, only the AC component of a signal is displayed. AC coupling has the effect of placing a capacitor in series with the oscilloscope’s probe. As on a real oscilloscope using AC coupling, the first cycle displayed is inaccurate. Once the signal’s DC component has been calculated and eliminated during the first cycle, the waveforms will be accu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nel B设置成DC耦合就可以了。仿真软件计算错误,原因在help里:Input Coupling (AC, 0, DC, and -)—Wi ...

老哥6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