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谁能帮我解释下电压跟随的反馈电路吗?谢谢

楼主:
电路目的:通过AD9833产生一个正向正弦信号,然后后面加上±5的跟随电路,然后输出。
疑惑:由运放构成的电路中,U42B电压跟随的反馈,这里不懂其作用?

另有问题:当我改变AD9833的输出频率时,AD9833输出幅度不变(TP1测量),但是在AD8066组成电路后幅度会发生变化,频率不同输出幅度不同(TP2测量)?
希望知道的人给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A(2018-06-22):
你这个输出电路,绝对不是跟随电路,应该是V-I电路,输出电流=输入电压/3K

网友B:
后面是个双极性电流源(压控电流源)电路,电流等于Vin/R187。去网上搜索电荷泵电路源,就能看到解释。

网友C:
郝兰德电流源(haoland?)

网友B(点评):
对是Howland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郝兰德电流源(haoland?)

对的,谢谢,我找了资料是赫兰德电流电路。谢谢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输出电路,绝对不是跟随电路,应该是V-I电路,输出电流=输入电压/3K

你好,R188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R188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原理上没有啥作用,实际电路,可以防止电路意外损坏,限制最大电流和电压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另外的问题就是:当AD9833输出的信号频率发生改变时,R188测试的信号幅度不同。比如当f=10k时,R188测得为Vpp=9V左右;当F=100K时,Vpp=3.2V左右; 请问下,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

网友E:
你需要的是跟随器电路,需要把电路重新设计一下满足你的正弦波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后面是个双极性电流源(压控电流源)电路,电流等于Vin/R187。去网上搜索电荷泵电路源,就能看到解释。 ...

好像电流时2Vin/R187

网友G:
这个图该怎么分析呢,到底那一条线路是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