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天线线路中的0欧姆电阻问题

楼主:
在天线线路中,常常会预留阻抗匹配电路。在蓝牙天线走线中,由于大多数时候不需要额外的匹配,只要注意走线宽度、间距和板厚等等,通过阻抗计算后就好了。但实际电路通常都最终以串接0欧姆电阻结束(即使不需要)。那么,请问对于设计天线阻抗50欧姆,中间串接一个0欧姆电阻,是不是会导致阻抗不匹配?串接50欧姆电阻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A(点评):
阻抗不是阻值!…嘿嘿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像有点区别,但是0欧姆电阻的阻抗和导线阻抗应该还是差别吧,

网友C(2018-06-26):
高频信号回路中不适合使用0欧电阻,分布参数会有影响。

网友A:
       先弄明白什么是阻抗?…
                          对谁的阻抗?…

网友D:
我做RF电路时,也会用到0R的电阻来做跳线,貌似对电路没啥影响啊。
不是一定要用0R电阻的啊。我不用天线选择的RF板就直接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