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碳电池的情况,除了百度的,有没有靠谱点的消息

楼主(2018-06-22):
这种铅酸电池+超级电容器的复合型,到底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大虾知道。

看专业学术论文、杂志、内部通报…

楼主:
关键是,不清楚这种电池的瓶颈到底在哪里?从结构和原理来讲,这种集合了超级电容器和铅酸蓄电池的电池,是非常适合做车载电源的,大电流也扛得住,高低温特性也不错,没有进行批量应用,肯定是存在某种缺陷,或者是材料、工艺、或者存在某种缺陷,现在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A:
谢谢楼主,这种技术但愿早**量化,这对车辆的起动特性和EMI传导抑制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而且可以在投入增加不大的情况下,得到更好的电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