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民用级、军工级、汽车级和航天级怎么划分

楼主(2018-06-22):
元器件级别主要是指其工作温度范围,如下:

商业级:0℃~+70℃
工业级:-40℃~+85℃
汽车级:-40℃~125℃
军品级:-55℃~+125℃

需要注意的是,军品级主要体现在极限指标上,但功耗往往比商用和民用要高。
另外,还体现在做工方面。

从级别最初的含义来讲,就是指工作温度范围及适应温度变化的性能。
但是,由此涉及到工艺(比如封装方式)、材料及本身的功耗不同。

因此,最初的工艺上的区别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不同的工作温度范围,比如商业级和工业级用塑封或树脂封装,军品级用陶瓷封装,完全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工作温度范围。

事实上,商业级和工业级器件大多数厂商采用完全相同的工艺并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产品经工业级指标测试合格后就打上工业级型号的标识作为工业级产品销售。
如果客户只需要商业级那么就只进行商业级指标测试,然后打上商业级标识销售,甚至常有把已经通过工业级指标测试合格的产品打上商业级标识销售的情况。

至于材料,几乎所有的集成电路都完全是用相同的硅晶圆片。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因为同样的封装材质有时很难做到很大的温度差异。
因此,为了实现 商业级、工业级、汽车级等的 温度差异,往往采用不同的材质甚至不同的工艺,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元器件级别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工作温度范围不同,由于材料的不同,导致了稳定性、工作寿命等也出现了差异。
一般情况下,元器件级别分类的实例说明如下:

做二极管的工厂筛选流程:
1、1N4007测试过后,好的印上1N4007
2、差的再次检测,好的印上1N4006
3、差的再次检测.....
4、............,好的印上1N4001
5、差的回收。
因此,更为合理的理解是:

元器件级别主要根据温度差异来界定,同时衍生有元器件的寿命、可靠性等参数。

网友A:
建议查看相关工业标准,工业品分类条目太大,无法给出准确回答,需要知道哪种产品或大类产品的军民汽航产品查询相关标准即可,准确有效。

网友B:
一般来讲,最重要的是可靠性与温度范围。温度民用级一般0-70,工业级-20-85,汽车级-40-85可靠性主要是工艺,像ARM这类低功耗的,对外部而言就是高阻,必然带来可靠性、搞干扰性稍差的问题,像发动机控制这类环境恶劣,要求较高的,这方面考虑会多一些。当然这只是芯片级的搞干扰性,产品的性能设计因素更大。

网友B:
民用级,军工级,汽车级和航天级怎么划分
军工级——导弹、卫星、坦克、航母。里面的电子元器件,任何一个部分拿出来都是最先进的。领先工业级10年,领先商业级20年左右,价格最贵。
精密度最高工业级——比军工级档次稍微低一点,价格次之,精密度次之。
商业级——市面上交易的那种,电脑、手机、你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商业级的。比如微软做的芯片就算是商业级里的军工级,价格最便宜,最常见最实用。
区别:主要在其工作温度范围。
商业级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70℃;工业级的是-40℃——+85℃;军品级的是-55℃——+150℃。另外还有些器件有一种汽车工业级的是-40℃——+125℃。

网友C:
还有商业级别呢

网友D:
温度只是区别一个小项目,不同等级有很多地方是有区别的,真要完全说清楚,估计没那么容易。

网友E: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网友F:
做二极管的工厂筛选流程,这个真的假的,哈哈。

网友C:
应该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