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 无线充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8-06-22):
(无正文)

网友A:
没接触过 不过我想逃不过电磁感应吧

网友B:
物理学家早就知道,在两个共振频率相同的物体之间能有效地传输能量,而不同频率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弱。歌唱家演唱能将装有不同水量瓶子中的一个震碎,而不影响其他瓶子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好比我们荡秋千时,只需坐在上面让下垂的双腿同步摆动就能给秋千带来动力一样。无线充电技术正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同样,无线充电技术也应用了电磁波感应原理,及相关的交流感应技术,在发送和接收端用相应的线圈来发送和接收产生感应的交流信号来进行充电的的一项技术, 用户只需要将充电设备放在一个"平板"上即可进行充电,这样的充电方式过去曾经出现在手表和剃须刀上,但是当时无法针对大容量锂离子电池进行有效充电。

最初由英国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无线充电器,它看上去就像一块塑料鼠标垫,这个"鼠标垫"里装有密集的小型线圈阵列,因此可产生磁场,将能量传输给装有专用接收线圈的电子设备,从而进行充电。接收线圈由磁性合金绕以电线制成,大小和形状都与口香糖相似,所以可以很方便地贴在电子设备上。将手机等放在垫上就能充电,并能同时给多个设备充电。充电技术此前已经出现,但这项新发明更为方便实用。手机等设备只要贴上接收线圈,放置在"鼠标垫"上的任一位置都可充电,不像以前的一些技术那样需要精确定位。几个设备同时放在垫子上,可以同时进行充电。充电器产生的磁场很弱,能够给设备充电但不会影响附近的信用*、录像带等利用磁性记录数据的物品。

无线充电系统主要采用电磁感应原理,通过线圈进行能量耦合实现能量的传递。如图所示,系统工作时输入端将交流市电经全桥整流电路变换成直流电,或用24V直流电端直接为系统供电。

经过电源管理模块后输出的直流电通过2M有源晶振逆变转换成高频交流电供给初级绕组。通过2个电感线圈耦合能量,次级线圈输出的电流经接受转换电路变化成直流电为电池充电。

变化的磁场会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其大小均与它们的变化率有关系,而正弦函数的变化率是另外一个正弦函数,所以电磁波能够传播出去,而感应电压的产生与磁通量的变化相关,所以线圈内部变化的磁场产生感应电压,从而完成充电过程。

手机无线充是比较新颖的充电方式,其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普通的变压器主次级分开来达到无线的目的。当然,无线充的工作频率比较高,甚至可以抛弃铁心直接线圈之间就可以达到能量传递的作用 。

网友B:
主要特点:

、从理论来说,无线充电技术对人体安全无害处,无线充电使用的共振原理是磁场共振,只在以同一频率共振的线圈之间传输,而其他装置无法接受波段,另外,无线充电技术使用的磁场本身就是对人体无害的。但无线充电技术毕竟是新型的充电技术,以迈源科技的无线充电器来说,很多人都会担忧无线充电技术会像当初Wi-Fi和手机天线杆刚出现一样,其实技术本身是无害的。

2、无线充电技术利用磁共振在充电器与设备之间的电场和磁场中传输电能,线圈和电容器则在充电器与设备之间形成共振。

3、这一系统可以在未来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针对电动汽车的充电区以及针对电脑芯片的电量传输。采用这项技术研制的充电系统所需要的充电时间只有当前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4、转化率一直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通过研究表明,无线充电技术的损耗比起有线充电技术来说更低。无线充电转化率比起有线要高几个百分点。高转化,也是无线充电器得以在全球进行应用的关键因素。但无线充电技术也受到距离的限制,未来发展,必然需要解决远距离传送对于波段和磁场范围的精准定位问题。

5、核心芯片是无线充电技术在产品应用的难点之一。精准辐射范围控制,磁场频率大小,其它控制等都是由芯片实现。

网友B: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表示,身体对电场的反应很强,但身体对磁场的反应则几乎没有,因此这一系统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不过,这还只是一种推测,有研究人员对此观点表示担心,在真正应用于生活前,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试验。

做为电子类充电产品,充电器本身避免不了辐射,所以无线充电器有辐射是必然的。但无线充电器的功率很小,充电时间较长,所产生的辐射也小。

网友C:
市场应用发展瓶颈

1.核心无线充电技术不完善;

2.辐射区域难以实现远距离传输;

3.长距离定位对硬件的要求太高;

4.磁场共振高度匹配可控制小;

5.应用范围局限,没有得到延伸;

6.市场因素与消费者心理导致开发商不愿意大力进行技术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学家早就知道,在两个共振频率相同的物体之间能有效地传输能量,而不同频率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弱。歌 ...

感谢解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应用发展瓶颈

1.核心无线充电技术不完善;

那么圣芯解决了多少难题呢

网友D:
所谓的瓶颈迟早都会解决

网友E:
现阶段的无线充QI协议下,大多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都是应用于手机之上,但是,趋势就是趋势。现阶段,出来手机,出现了蓝牙音响无线充,台灯无线充,机器人无线充,甚至于一些小家电,电动牙刷、录音笔、MP3。都可以加入无线充模块,懿德高科无线充已经做到了隔空5CM的充电方式,以后肯定会发展会到达一米,两米,十米。。就跟华为提出的概念‘WIFI无线充’吻合了。究竟以后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圣芯解决了多少难题呢

圣芯是做软件的,和这些都没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阶段的无线充QI协议下,大多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都是应用于手机之上,但是,趋势就是趋势。现阶段,出来手 ...

感觉现在的无线充还是个楦头或者概念,实际还不完善的。

网友D:
应该是还相当不完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感觉现在的无线充还是个楦头或者概念,实际还不完善的。

能否深入阐述一下

网友D:
已经有帖子说明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