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智能电池管理系统的丰富选择 — 新唐MCU

楼主:
作者:新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应用处 齐剑英技术经理
      锂离子电池根据应用场景可分为「动力」、「消费」和「工业与储能」三种,尽管传统使用锂离子电池电子产品成长趋缓,如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产品等,近年来出现的多种新型产业增加了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如:电动工具、VR眼镜、四轴飞行器与可穿戴设备等,锂离子电池未来的重点应用将集中在电动工具、轻型电动车、新能源汽车和能源存储系统等领域。
由于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决定了它不能被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及超高温充放电;同时又因单节锂电池的容量密度有限,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将不同节数的锂电池进行串联或者并联使用,因此需要设计安全装置对锂电池进行保护和管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避免不必要的危害发生。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简称BMS)是一种能够对电池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电子装置,主要功能是检测电池的各项状态参数,包括单体电压、总电压、电流、温度等,同时通过模拟前端采集数据,进行SOC估算和电池均衡,进而控制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实现对电池的保护,提升电池的综合性能的管理系统。通常我们将动力和储能领域的电池管理系统称之为BMS,而将消费和部分工业领域中的电芯节数较少的电池管理系统称为电池保护板。
      电池保护板常见的电芯数量一般不超过20串,保护板可分为纯硬件和基于MCU的智能锂电池保护板两类。相比于纯硬件,基于MCU的智能保护板参数调整方便,灵活性高,功能设计能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常规的智能电池保护板系统构成如下图:

       针对电池保护板的多样化需求,新唐高性能的NuMicro Cortex – M0 MCU提供:
     (1)全系列支持5V工作电压,扩大外围类比器件的选择范围,有效降低客户成本;
     (2)多通道的高速12位元ADC,响应每一节电池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的瞬时变化,可及时作出处理,防止电芯过冲、过放和过温;
     (3)片上集成UART、IIC、SPI和CAN等丰富的通讯接口,可以同时满足与外围模拟前端IC、上位主机及充电器等的通讯需求;
     (4)超低待机和运行功耗,可以有效减少系统的自耗电,延长电池工作时间;
     (5)-40到85/105度的工作范围可以有效保证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6)提供多种封装和Flash Size,给您更多选择。
       同时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新唐还提供高性价比,low pin count的8位 MCU,给您带来更多选择。

网友A(2018-06-22):
楼主搞毛啊,一堆繁体字,我不认识啊

网友B:
这是用哪个实现的,这么给力。

网友C:
新唐还要这种方案的应用啊,厉害

网友D:
提供全套方案和代码吗?理论上用MCU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MCU 起到协调各个系统的目的

网友E:
锂离子电池根据应用场景可分为「动力」、「消费」和「工业与储能」三种,尽管传统使用锂离子电池电子产品成长趋缓,如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产品等,近年来出现的多种新型产业增加了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如:电动工具、VR眼镜、四轴飞行器与可穿戴设备等,锂离子电池未来的重点应用将集中在电动工具、轻型电动车、新能源汽车和能源存储系统等领域。

由于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决定了它不能被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及超高温充放电;同时又因单节锂电池的容量密度有限,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将不同节数的锂电池进行串联或者并联使用,因此需要设计安全装置对锂电池进行保护和管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避免不必要的危害发生。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简称BMS)是一种能够对电池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电子装置,主要功能是检测电池的各项状态参数,包括单体电压、总电压、电流、温度等,同时通过模拟前端采集数据,进行SOC估算和电池均衡,进而控制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实现对电池的保护,提升电池的综合性能的管理系统。通常我们将动力和储能领域的电池管理系统称之为BMS,而将消费和部分工业领域中的电芯节数较少的电池管理系统称为电池保护板。

电池保护板常见的电芯数量一般不超过20串,保护板可分为纯硬件和基于MCU的智能锂电池保护板两类。相比于纯硬件,基于MCU的智能保护板参数调整方便,灵活性高,功能设计能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常规的智能电池保护板系统构成如下图:

网友E:
针对电池保护板的多样化需求,新唐高性能的NuMicro Cortex–M0 MCU提供:

(1)全系列支持5V工作电压,扩大外围类比器件的选择范围,有效降低客户成本;
(2)多通道的高速12位元ADC,响应每一节电池的电压,电流和温度的瞬时变化,可及时作出处理,防止电芯过冲、过放和过温;
(3)片上集成UART、IIC、SPI和CAN等丰富的通讯接口,可以同时满足与外围模拟前端IC、上位主机及充电器等的通讯需求;
(4)超低待机和运行功耗,可以有效减少系统的自耗电,延长电池工作时间;
(5)-40到85/105度的工作范围可以有效保证系统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6)提供多种封装和Flash Size,给您更多选择。

同时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新唐还提供高性价比,低管脚8位 MCU,给您带来更多选择。

网友F:
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电池管理系统(BMS)是电池与用户之间的纽带,主要对象是二次电池,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电池的利用率,防止电池出现过度充电和过度放电,可用于电动汽车,电瓶车,机器人,四轴飞行器等。此外,BMS还是电脑音乐游戏文件通用的一种存储格式和新一代的电信业务管理系统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毛啊,一堆繁体字,我不认识啊

改成简体中文了~

网友G:
新唐的芯片种类越来越多了

网友H:
最多支持多少串?可否提供选型表和规格书?

网友I:
说了半天没说到重点。 那颗芯片。 怎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