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8F2K08S2仿真问题

楼主(2018-06-22):
按照标准设置好所有选项,但是每次点仿真无论是单步还是全速,一点运行就弹出丢失。

除了建立工程时我选择的是STC8F2K64S4这个芯片,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毕竟只有这个芯片可选。

网友A: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哪个地方?

网友A:
芯片选的是另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选的是另一个芯片

没有其他芯片可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芯片可选择了

没有更高版本的软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高版本的软件了吗

没有了,已经最高了

网友B:
串口P30和P31不要使用,并且设置成双向IO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P30和P31不要使用,并且设置成双向IO口,试试~

我仿真的时候,根本设置不了端口啊,程序里默认就是双向口,就算我想使用这个串口,也要程序全速跑起来才能运行到啊

网友C:
扯淡的芯片,我一直也不行,给电话他们服务也不行,还有串口2也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准备换了,浪费我太多时间了,不想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淡的芯片,我一直也不行,给电话他们服务也不行,还有串口2也是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准备换了,浪费我太 ...

我用的串口2偶校验,收到的数据好像不太对

网友D:
正解,缺陷芯片,缺陷太多太多,串口有问题,下载软件有问题,例程有问题等等……

网友D:
劣质芯片,那么多缺陷还没纠正,居然已定型量产

网友E(2019-01-26):
这个芯片很无奈,isp很少有一次成功的。同样的程序,stc12的就可以用,stc8f就不能运行

网友F(2019-09-24):
确实很无耐,我也是,搞了几天了,有时可以,有时不行,这里的可以也只是可以进到仿真状态,想单步跑门都没有,就是弹出丢失目标系统。STC官方的人跟我说那么多大学和企业都在用,说他们的东西肯定没有问题,可能STC的单片机只有那些运气好的人才能用吧,运气好才不会老是弹出错误提示吧。

网友G:
就是,我用STC8A4K32系列也遇到调试问题,编译正常,运行调试经常失败,有时单步不行,连续运行又可以,折腾了好几天了,有时加载正常,加一条代码又不行了,头大,以前用其它芯片没遇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找不到原因,在线技术支持不懂,STC技术支持搞得不好,让人想用又怕用,遇到问题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