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输入输出模块项目外包

楼主(2018-06-22):
一、        模块功能要求
方向        通道        电流采集、接触器控制、绝缘监测控制        功  能
输入        4路        模拟量(4~20mA、0~10V可调)输入,分辨率>12bit,  隔离电压5000V        电流等模拟量采集
        4路        开关量输入,隔离电压5000V        数字量采集
        4路        PT100(两线制),>分辨率12bit,隔离电压5000V;增加检测PT100是否断线的功能。温度采集
输出        4路        开关量输出,5A,感性负载        接触器控制、绝缘监测控制
        4 路        开关量(继电器)输出,10A,感性负载; 驱动电磁阀,增加续流二极管。        电磁阀控制

二、        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通讯连接        CANopen通讯输出,站号(0~99)、波特率(10K~1M)、数据发送方式可调,120Ω终端电阻可设,隔离电压5000V
对于可设置参数,可以通过拨码/旋钮开关设置,也可以通过SDO设置。通电运行中,can总线有错误或故障时,can口不能关闭
   ( CAN通信部分可第三方完成)
        供电电压        DC24V,-15%~+15%

        供电电流        <100mA
        使用温度        0~85℃
        接线方式        插拔式端子连接
        外壳        外壳绝缘(对地绝缘)
        电源指示        有
        通讯指示        有
        电源接反保护        有
        断线检测        有
        短路检测        有

地点:深圳
联系QQ:1054886070   李生
2018-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