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P1.1管脚输出8Mh不是应该输出16MHz吗?

楼主(2018-06-22):
如题:N76E003的P1.1管脚输出8Mh不是应该输出16MHz吗?
为了确定内部时钟是否是16MHz,用逻辑分析仪查看是8MHz的,是不是代表CPU运行在8MHz下?

使用的内部16MHz的内部时钟; CKSWT 读出来的数值是0x30

CKDIV 分频读出来的数值是0

网友A:
结合寄存器数值分析, 结果应该是16M才对.
刚刚用官方样例代码测试了下, 测出频率是接近16M的, MARK一下!

网友B:
在16MHz,操作spi,字符间隔2us左右。
遇到过标定频率到16.6MHz后,SPI无法操作的问题,有人帮助验证下这个问题吗?

void MODIFY_HIRC_16600(void)
{
        unsigned char hircmap0,hircmap1;
        unsigned int        trimvalue16bit;

        set_IAPEN;
        IAPAL = 0x30;
        IAPAH = 0x00;
        IAPCN = READ_UID;
        set_IAPGO;
        hircmap0 = IAPFD;
        IAPAL = 0x31;
        IAPAH = 0x00;
        set_IAPGO;
        hircmap1 = IAPFD;
        clr_IAPEN;
        hircmap1 = hircmap1 & 0x01;
        trimvalue16bit = ((hircmap0 << 1) + (hircmap1 & 0x01));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5;
        //trimvalue16bit = trimvalue16bit - 13;
        hircmap1 = trimvalue16bit & 0x01;
        hircmap0 = trimvalue16bit >> 1;
        set_SFRPAGE;
        TA = 0XAA;
        TA = 0X55;
        RCTRIM0 = hircmap0;
        TA = 0XAA;
        TA = 0X55;
        RCTRIM1 = hircmap1;
}

网友C:
楼上的无法操作是什么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无法操作是什么概念

SPI就死掉了,发不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寄存器数值分析, 结果应该是16M才对.
刚刚用官方样例代码测试了下, 测出频率是接近16M的, MARK一下! ...

发现串口一次接收10个数据,中间连续发送,会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115200的波特率,应该是处理不过来的原因吧

网友D:
一般51单片机都是用9600的波特率,你这也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现串口一次接收10个数据,中间连续发送,会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115200的波特率,应该是处理不过来的原因吧
...

相邻两次之间必须要加延时的,不然就会发不出去了。

网友F:
你说的管脚问题就是你的不对了,内部时钟是内部时钟,怎么可以完整的反应到IO呢,这个IO要受到这个时钟的驱动,不可能1个时钟就驱动完成了吧。

网友G:
你算数据通信还这么考虑速度就错了,那经过多个操作实现的,本身就耗费好几个周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算数据通信还这么考虑速度就错了,那经过多个操作实现的,本身就耗费好几个周期了。 ...

我还以为是直连呢

网友H:
说明还是寄存器操作的问题啊

楼主(2018-07-23):
引用 网友E:
相邻两次之间必须要加延时的,不然就会发不出去了。

看来这个芯片还不够强大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在16MHz,操作spi,字符间隔2us左右。
遇到过标定频率到16.6MHz后,SPI无法操作的问题,有人帮助验证下这个 ...

问题出在这一句set_SFRPAGE
切换了寄存器页,没有切回来,在其他坛子上回复过了。
这里没有合理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