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做虚拟串口,win7下还是出现驱动安装不成功问题

楼主(2018-06-22):
虚拟串口xp下没有任何问题,但在win7  64位系统下,经常安装驱动不成功,或者安装成功后下次重启还要重新安装的问题。
驱动已经是安装了st官方最新的1.50驱动,更新驱动经常提示“windows找到驱动软件,但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只看过火哥的教程,你要不要参考下,可能有所启发。

网友B:
用那个谁发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