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开发板实现电子秤采集的ad值在施加压力后不变

楼主(2018-06-22):
在开发板上实现电子秤,我把hx711芯片拆下来然后准备使用开发板上面的ad单通道采集(dma)转换为ad值,在传感器电桥的信号采集俩端接上一个lm358芯片的100倍基本运放放大电路,差分放大的输出1个电压接在开发板的adc采集通道上,但是采集的ad值一直在800左右徘徊(12位,最大4096),施加压力也不会发生改变。传感器是5kg的,灵敏度是1mv/v,开发板上接的参考电压是3.3v。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
你这差分不是放大100倍,,,

“差分放大的输出1个电压接在开发板的adc采集通道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差分放大的输出接后面的AD采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差分不是放大100倍,,,

“差分放大的输出1个电压接在开发板的adc采集通道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 ...

对,是想找个能单通道输出采集的信号电压且可以放大一百倍的运放电路

网友B:
358的失调电压?